Lenovo3000 G430 過電不開北橋換新一樣...昏

楼主(2010-11-23):
客送修一Lenovo 狀況為過電不開,電流到0.6~0.7就斷電,以帶燈CPU假負載查看有幾個燈不亮
因此拔下北橋重上無果,後訂一新北橋 AC82GL40 上後狀況依舊,此時查看主板,
發現CPU與北橋間有兩個電容與電阻有異,位置怪怪的,因此想上來請教一下,
有哪位仁兄知道此兩電容電阻是何規格
原先R416處電阻上的位置是 C501 但一般 C為電容,怎會上到電阻,另R416電阻PAD與此電阻寬度長度明顯不同
因此覺得怪異,手邊也沒它板可供對照,就麻煩各位先進們幫確認一下

此板板號為 DA0LE6MB6F0
圖一為主板整外觀圖 (此機型似有多款主板,故附整圖方便大俠們對照)
圖二為 CPU與北橋間有問題的電容電阻處 C501 與 R416

圖一 整板外觀

圖二有問題的電容電阻處 C501 與 R416

還請大家幫幫忙,看看這兩電容電阻是哪種規格,且原機是否有上件 拜謝啦

网友:
R416 C501 应该是没上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我試看看,不行的話再向您請教,謝謝囉 ^_^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將那兩位置的電阻移除後依舊不開機,不知您那是否有此板的圖紙可否方便上傳一下
感謝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