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中的高低电平是怎样定义的?

楼主(2010-11-23):
在电脑主板的电路中,高电平和低电平是怎么样定义的啊?每一块主板 电路中的定义是一样的吗,请问?

网友(点评):
通常低于1v电压的信号 都叫低电平,在三极管的电路中 0.7v以上的电压为高电平

网友:
好像是<0.8v是低电平,大于2.5v是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电压,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低自然有高.
在工程学科中,我们人为地定义为低电平(即在电路中电压交低的)为0,高电平为1,这仅是讲高低电平用数字来表达出来而已,以后看多就会习惯.

2.在一个电路中,电势低的就是低电平,电势高的就是高电平.
通常,一个逻辑电路中,只有两种电压值,例如0和5v.那么0v就是低电平,5v就是高电平.

3.这个问题你说得不够细,我不清楚你是要问两个电源串联在一起还是两个电源和一些元器件并在一起
如果是第一种,那就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平时用手电筒等等工具的时候,通常都是两个电池组合起来的,一个电池的头顶住另一个电池的尾巴,那么就是电源的串联.
如果是第二种,我还是建议你看看电路分析的书籍,这里很难解析清楚.

4.脉冲就是CPU或者其他器件工作的节拍.CPU要完成一个计算,必须在几个节拍内完成.
在解析清楚一点就是,一个脉冲就对应着一段小时间,假设CPU要完成一个加法运算,那么他要2段小时间的话,也就是说CPU需要两个脉冲才能完成一次加法运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这么专业的回答,谢谢了。

网友:
三楼解说得非常好.代楼主多谢你.

网友:
高手啊,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0-12-29):
三楼的真是强人!

网友:
其实无所谓高低电平,通常我们说的高低电平导通指的都是一个相对数,即比如有个电压为1V,设为且加在个NPN型三极管的C极上,那么,三极管的导通就成了B极1V+0.7V=1.7V,即所谓的高电平。如果电压为3V,那么还是这个1.7V,就称不上高电平了,只能是3V+0.7V=3.7V,则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