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BenQ显示器。怪了

楼主(2010-11-23):
                 刚收到一台BenQ19显示器。驱动板坏了。就换了个通用的。刷19寸它型号的程序。通电灯管亮下就灭。刷22寸的驱动通电正常显示也不黑屏。就是4边都进屏里边了啥也看不到。。问大哥们是啥问题。。。。。

网友:
测下灯管没事的话,还是程序没刷好,多试几次,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再换一块驱动板看看。有可能灯管也有问题

网友:
继续找程序刷吧没捷径的

网友:
既然刷程序能亮,那就多刷几个

网友:
程序还是没有刷对,多试几次吧

网友:
屏线有没搞错啊?

网友:
应该是程序没有刷对,多刷几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mt190    !!!!!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绝对没错!!!!

网友:
我换驱动板,都习惯用GM2621先点亮测试好再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不是明基的吧。我查了一下,没有这个型啊?你确定是明基 MT190吗?

网友:
多半是程序没刷好

网友:
应该是程序没写好吧!

网友:
应该就是程序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换个程序看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屏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测了下灯管是灯管烧了。。换了两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测了下灯管是灯管烧了。。换了两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测了下灯管是灯管烧了。。换了两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测了下灯管是灯管烧了。。换了两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