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开机不显,外接显

楼主(2010-11-23):
开始 一长两短报警 换显卡,测试正常了,交客户。过了10天又开机不显,外接显,加焊显卡又OK。过了不长时间又拿来了,再焊显卡改风扇常转。这次稍微长一点20来天,奶奶的难道买的新显卡不过关还是其他问题,跑3D才30多度。

网友:
估计没焊牢固吧,呵呵,这种显卡问题让人闹心了!

网友:
显卡的返修率是有点高

网友:
BGA没有做好啊

网友:
BGA都做几次了,如果几次都不好,运气也太差啦。可能与客户使用有关,

网友:
这种显卡就爱坏。加焊过这么多次想显卡应该也不行了。

网友:
BGA没做好,做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叫他不要拿机器来玩游戏显卡温度一高就容易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