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闪屏

楼主(2010-11-23):
今天接到台华硕F8V拿来不显示的,主板给修显示后,装机测试发现闪屏,但仔细观察发现图像并不闪只是灯光闪,马上量高压条。发现两根控制线有一根电压跳,这个时候想到拆机麻烦,就用个二极管把两根控制线连通,问题解决,可惜就是调不了亮度。这是不是论坛里所说的F8系列的闪屏门呢??

网友:
ADJ电压被定死,当然调不了亮度啊

网友:
你说的两根控制线 一根是亮度控制信号 亮度控制就是调整该脚的电压或者电流来控制的 该脚电压被你锁定 肯定是调不到的 还是修主板吧

网友:
是呀,都连上了还怎么调呀

网友:
l就是我刚才就该个联想的高压条。就没接亮度调节

网友:
F8闪屏门是LG生产的屏的问题,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又一朋友,F8闪屏,没过保,拿去售后,接待一看闪屏,机器都没开,就说换屏,机器留下3天后取~

网友:
我曾经这样改过。不过还有时候闪后来,换高压板。把屏供电给拉到OFF/ON上 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屏供电拉到OFF/ON上,是从屏那边拉条线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