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好方法

楼主(2010-11-23):
我做了一个两灯泡的测试器,12V,20W。还有一组是12V,100W的。

网友:
这个是测试什么的?

网友:
石英灯泡功率太小了,好像没有12V,100W的。测+5V 可以用6V的,但6V的石英灯泡好像最大也才5W。

网友:
什么什么 我看不懂

网友:
看着像是测电源的

网友:
12v100w  12v50w  去哪找啊    在说了   用这些测电源还不如直接拆盖看看电容有鼓得没

网友:
12V50W的射灯很多,有25W,35W的,6V的看见过最大15W,用来测电源很好可以用多个并联组成合适的功率。

网友:
谢谢     我没事研究一下     试试

网友:
这样不行,石英灯要用专用灯座,不然会烧化

网友:
100w我估计用一会儿那个座子就烧化了。

网友:
不知道做什么用,好奇怪

网友:
直接买个电源测试器不就好了吗/?这个东西估计不太准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是卤钨素灯泡

网友:
这个是测试什么的 ?有什么用吗?

网友:
这个和用万用表测有什么区别?仅仅是简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是卤钨素灯泡

卤钨素灯泡,12V、6V 最大有多少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
没看明白这是测电源功率的吗?

网友:
假负载,看电源带负载后电压检查用

网友:
这主要是测看电源能不能代得起负载

网友:
好像是测电源的吧,不知道是不是用我还是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个,每个100W,还有一组两个,每个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