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 Q15N现代显示器指示灯闪烁不显示

楼主(2010-11-23):
HYQ15N指示灯闪烁不显示。。。是否是通病。。。求教要从何入手

网友:
电源电压够吗,

网友:
高压板短路,驱动板,甚至于屏都有可能,一个个排查吧。

网友:
好了。。。。是高压板50V470UF的电容坏了。

网友:
这款机子通病。。。

网友:
不是只有这款机才闪,液晶显示器闪多数是这种通病

网友:
不要找接竟, 一个个排除吧. 电源/驱动板CPU工作电压/高压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