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插上诊断卡跑22 求助各位
不显示
求助

网友:
不要太相信诊断卡那玩意,把你那电流变化都描述上来

网友:
看电流,在看内存、它现在是什么问题,你能描述一下吗?

网友:
电流到0.67左右 我看北桥之前被动过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看电流跑到多少?跑马卡有时不准

网友:
说的也太简单了,你检测了些什么

网友:
已经修好 换了北桥

网友:
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肯定是北桥问题了,2几的一般是显卡

网友:
这种NB问题可能大,一般别人动过的重点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