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康柏N600c不显示

楼主(2010-11-23):
插上电源可以触发不显示 把拆机器了插上诊断卡先跑1F在跑22就不动了 求助各位指导指导谢谢
不显示
求助

网友:
内存没过,检测内存相关部分

网友:
你可真厉害。首先要把具体问题、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要动不动就用诊断卡。要自己主动式一下内存。显卡之类的。好好学习

网友:
内存我换过了 BIOS也换过 电流跑到0.67左右 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