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653声卡芯片

楼主(2010-11-23):
今天一客户命主机过来说没声音,开机进系统有“小嗽叭”检测外置接口接线也没问题,客户说自己没动过。无缘无故的不响了。本来是打算给他装个声卡的,找了一下看没有存货了,报着试试看的想法,从废板上取下一个ALC655给装上,开机进系统发现新硬件,装上驱动就OK了!!!报30收钱

网友:
楼主这个钱挣的也比较辛苦,应该多报点的,这也算修主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修板到底收多少?我们这都是30呢。

网友:
同行30,外面人40-50

网友:
我门这也是一样啊

网友:
这种故障 换独立声卡处理比较好

网友:
我们这一般都是50-80

网友:
有存货的话最好是卖个声卡给他 方便快捷

网友:
差不多,一般都是同行30,外行50左右

网友:
如果不声音,你先摸下看看热吗,如果热了可能是声卡芯片损坏啦,只要找个PDF一样的就可以代换!

网友:
我有次也发现声卡驱动完全好的,硬件可以检测到,手碰触声卡芯片无发热情况。接口电压全部正确,但还是没有声音,最后换了ALC655声卡芯片,驱动重新按了下,声音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