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不足怎么办?

楼主(2010-11-23):
华硕P5LD2-VM SE的主板可以正常开机,但经常重启,有时候在开机的第一画面重启了十几次,有时候几个小时都不会重启,我用假负载量了CPU的电压,VTT1.2V,时钟0V,主供电0.44V。复位0.03,PG0V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電源理IC有問題吧!我有遇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