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联想l-v800e, k8m800-m3痛苦修复记

楼主(2010-11-23):
今天同行送来一堆主板  ,说是 点不亮 。跑C1
我一看,是4块一样的ecs为联想代工的 l-v800e k8m800-m3。

随即心里有数了, 4块一样,问题应该都一样,修好一块,全部也就好了。
送走客户。
上手术台,查看。
直接上真U,上内存条,诊断卡,
诊断卡直接显示C1,过5秒后开始报警。

查供电,2.58V 正常 换内存,大家都知道的步骤。

现象不变
那就先软后硬,杀BIOS。
取另外板子BIOS 换过来。 不料  涛声依旧。
我心想,会不会是BIOS都坏了。  有这个可能。
从论坛下了BIOS, 刷掉。
咦,~~ 你还真是顽固,居然纹丝不动。

这时候 来了另外一个客户比较急, 此板先放下了。

忙完之后,再来进行艰难的修复。  上假负载
数据线对地阻值 全都一样,260+ 时钟670.
测系统总线 3.3V正常,
咦 不对,其中一个3.3V没有。 有问题
跑下线路看到哪去了。
到了一个为 F75383的8角小芯片里。
此芯片位于北桥与CPU之间,旁边有一8282M

在论坛中搜索了。

此芯片为一温度控制IC。  可以不要

上风枪,拆掉。

上真内存,检测卡,C1 C3 26 接显示器,  亮。
此板修复。
将另外三块 上假负载一查,都是这个问题,一个一个拆掉,接显示器。
全部修复, 给客户报价50一张,准备收钱。

期间思路一度混乱,做维修之痛苦啊。
希望大家不要搞乱市场了,生意不好做啊。辛苦啊

上张全图,网上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我拿着肯定又傻乎乎的去做北桥了。
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拆掉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主板的正常运作

网友:
厉害 这种老主板还能50 一张? 牛 我这能收到30 就不错了 太老的板子

网友:
同行还能要上50 牛人!今天还有同行在我这砍价 ,我报25,他跳了一下说这么贵啊说别人才15最多20.我晕!拒接维修

网友:
我们这里同行一般是30,
楼主直接拆那IC真的可以吗?因为没试过有点半信半疑的?

网友:
拆掉也没事,最多是CPU过热不保护而已  破U烧掉才值5块钱 到时你又能大赚一笔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没有碰到过,呵呵,看来不能动不动就做桥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北桥的问题呢

网友:
为什么拆掉它啊    那个温控芯片的 vcc是3.3吗   拉低3。3 吗  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
这块板我的恶梦,北桥容易烧,烧了这后换掉北桥,结果给我来个保存BIOS后不启动,整得我发疯,直接放弃,不过话说回来这块板是一个曾经高档的联想品牌机的板子,维修起来相对能收得起钱,毕竟用联想的都是有米人

网友:
老的板我报高点,不想修太老的板,修好了别的地方又会坏,815的板我报70,我见那个都烦。呵呵!

网友:
学习了,我刚才也判断是北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市场变我们不变撒,这样价格就不上去了。全去砍价,市场不全乱套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拉低老系统总线的3.3v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  我是在牺牲自己拯救市场
不好意思过老点  我没那么伟大  不过那个商家我有点讨厌  关他修不修报了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3.3v没出来,是从哪里侧的啊?没修过这个板,是用假负载测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它不过内存所有的东西都有,内存的系统总线不是有两个吗用假负载测的他只有一个有。

网友:
我看到这种板子,也是先搞北桥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个温控坏的,一般都是8282M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