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0-11-23):
各位大哥,请问图上的场效应管的三个脚,从左到右的极名称。那个是场效应管的型号?小弟无限感激!

网友:
一般从左到右  G D S

网友:
n沟道场效应。从左向右g极(控制极) d极(漏极) s极 (源极)

网友:
这两个都是N沟道场管  你打阻值不就完了 测量N沟道场管 红笔接S 黑笔接D 只有一次阻值 一般在500左右 不要在板上测量

网友:
完全明白!谢谢各位

网友:
第一个我一般都认为是6035,第二个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是3055

网友:
还没见过问这问题的,有啥用呢?不知道原理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