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只有短接绿线才上电问题

楼主(2010-11-23):
一个航嘉电源直接短接绿线能上电,测得电压输出正常。
接在主板上接开机键不能开机电源转都不转一下,直接短接绿线开机,注意这里主板是正常的,用其它电源可以正常开机...
在这里求教了,,

网友:
接着问今天搞两个电源,还有一个电源,感觉做工不错也修修发现辅助供电5v 有 20v 只有 11.5v  也不开机
这个是电源芯片没工作,但不知道怎么会20v 只有11v

网友:
会不会是功率不够吧

网友:
上主板测待机5V电压正常吗?

网友:
20V是指494的SB供电吗,是的话11.5也能工作

网友:
是这个不过电源管理芯片是KA3511

网友:
开机键坏了!这个换用说么!

网友:
把5V SB 周围的电容换了,16V 1000UF,或10V 1000UF,

网友:
检查下开机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