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0-11-23):
我是新手,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今天我试着跑线路,然后用万用表打蜂鸣档,我从电源绿线跑起,然后一路找,跑了半天,没什么意思,就一支笔接绿线,然后另外一支笔在I\O上乱点,突然听到一声蜂鸣,然后认真找到了那个点,居然一直长叫,这样是不是算通了呀?然后又用同样的方法,找到了开关针和I\O上面的那个点,也一样,我就想问问,1:这样长叫是不是算跑通了?2:这样长叫的话能不能说明这两点之间没有其他的元件啊?

网友:
长鸣不一定是通的,你看表上面的阻止

网友:
阻止都为0啊?  然后华硕的主板不是有单独的开机复位芯片吗?他们怎么都走到IO去了呀?

网友:
有的华硕主板没有开机芯片 IO+南桥开机  蜂鸣档阻值为0当然是通的 看表笔的误差

网友:
蜂鸣档 测的  阻值低于 20就会 蜂鸣
不能确定 线路中间有没有元件

网友:
导通的吧。。可以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