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6395主板,晶振无压差【已解决】

楼主(2010-11-23):
一块V星6395的主板,很老的一块板,触发后,不跑码,无复位,各处电压一样,晶振都是0.15V,用镊子或螺丝刀之类接触其中一个脚后,开始跑码,再点一下感觉好像就复位一样,是什么原因导致晶振无压差不跑码的呢?求解,晶振和谐振电容已更换过,还是一样,弱弱的问一句,谐振电容是不是跟晶振链接一起的啊

修好了,我刚才一直在找谐振电容,结果不小心笔点到电池,我就顺手测下电池电压,结果发现电池没电,换个电池,触发直接跑码

网友(点评):
这么好运!!

网友:
换掉晶振和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换晶振及谐振电容。

网友:
换谐振电容 106电阻 南桥

网友:
找不到谐振电容啊,晶振2脚,一脚接个电容就进南桥了,一脚接2个电阻,跑到这就没了

网友:
晶振旁边。两粒小颗粒。  我觉得是桥,先换个桥试试

网友:
靠,我误会了,谐振电容是电容贴片,一时没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