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郁闷的音箱。主板不支持。进来看看

楼主(2010-11-23):
今天一客户拿一台老主机来说:开不起来。说是电源坏了。经测试 。电源确实坏,于是随手拿了个好换电源。换上,还是一样,最后测试。主板也坏。我晕。
       于是跟客户说。要换了。问他要新的还是旧的,只因他的主板是478的。而我手上没有这型号主板。于是叫他把CPU。内存一起换。客户同意。没过多大会,旧的775针CPU主板换上。装好系统。反复开关机测试没问题(在这有放过音乐的)付钱交货送客。一切显得很正常。很顺利。
        两小时后客户打来电话说声音没有。我开始不太相信。心想肯定是他音箱或耳机出问题了吧。就让他把主机再搬回来。我再看看。(我在想是不是他回家不小心把声音关了。或者把驱动删了吧)不多大会。主机搬回来了。在我这通电开机。放音乐一切正常。于是很确定的跟客户说,他的音箱坏了。他也相信是音箱坏了。于是就让他把音箱搬来试。没过多久,音箱也搬来了。插上。果真没声音。正当客户考虑要不要再买个音箱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把他音箱顺手插在我的电脑上试了一下。那熟悉音乐声正是从他的音箱上发出来。听到这声音我们大家都感觉很怪。于是我另外拿个耳机插他这电脑上试。音乐听起来真的很好听。换个新音箱也是正常发声。可偏偏就是他的音箱插上没声音。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给重做系统试试看。漫漫长的系统过程终于完了。可问题依旧。只因时间已经很久。就拿个PCI声卡给插上。用驱动精灵打好驱动。这下用他的音箱可以正常发声了。只因解决不了主板自带的声卡问题。只有让客户这样把带有独立声卡的主机抱回去了。
           现在我发贴求解。为什么那块主板不支持他的音箱??根本不是声卡驱动问题。因为用别的音箱或耳机都可正常发声。想这问题,头都大了。求各位大侠们来说说

网友:
明显的主板声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声卡有问题。那为什么插别的音箱或耳机都可以正常发出声音呢?

网友:
有可能是那个音箱带不起来信号

网友:
是不是无源音箱?

网友:
很可能是插头和插孔不能很好的接触。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可能音箱用的时间长了,插头部分有腐蚀

网友:
就是可能插头的接触问题。没有说音箱和声卡不兼容的说法。

网友:
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没见过

网友:
无语了,3.5插头接触不良,买个换了音频线就好了,这样的事也叫不兼容,会笑死人,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上几位。你们说是插头接触不好。那我换了另外的音箱怎么就没有接触不好呢。而这出问题的音箱插在我的电脑上怎么就马上接触好了呢?

网友:
 那主板的音频输出口和那个音箱的输入口可能都有问题,凑在一块就更有问题了。而分开用会好一点。,

网友:
看来这问题的确是很少见。

网友:
应该是阻抗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插头那里的事,音响还有不兼容?

网友:
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第一次见这问题

网友:
很明显,接头,或是插孔有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接触不良引起的.你可以插一个前置的音频接口看看.在就是声卡驱动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我认为不是匹配问题,换根线试试

网友:
电压过高了

网友:
音响插头和主板插孔不能很好的接触 换个线吧

网友(2010-12-27):
如果声卡没有问题那就是电压不够或是过低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要么换电源.要么换音响

网友:
不太懂!~ 跟电有没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
难道是电压不够

网友:
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