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资料怎么看?

楼主(2010-11-23):
请教大侠怎么看这个场效应管(k3296)的参数?是多少V多少A的,看哪里?谢谢!

网友:
20v    35a

网友:
场管的极限参数,,,

网友:
建议LZ下个金山快译之类的翻译软件。

网友:
表明上只是管子的参数了,具体的看不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20V ,35A的,看前三项,

网友:
请问  第二项是什么

网友:
请问140A是什么电流?

网友:
哦,谢谢楼上几位,不知道第二、第四项是什么

网友:
这是哪里来的呀??都不知道要说明什么```

网友:
找个金山快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