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内存总线电压0。8V(91。92)

楼主(2010-11-23):
845主板内存总线电压0。8V(91。92)
南桥换过, 内存有2。5V与1。25V,   测试卡当C1不过,
BIOS以刷过,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 请各高手帮助

网友:
内存槽好好清洗下。

网友:
内存91 92电压在0.8V肯定不对 一般都是3.3V   2.6V的都少见 南桥换过 电压还这样的话 就考虑时钟芯片吧

网友:
总线电压 0.8V 肯定有问题,就从 91 92脚跑线,中间有上拉电阻,如果上拉没问题·,换南桥

网友:
先看看这两个脚的对地阻值,看这两个脚与时钟芯片、IO芯片的连接对不对,因为这两根线一般都走在一起,很有可能会走在主板的边上或是角上,若是主板哪里磕了碰了,说不准就把这两根线都弄断了。
要是连接都是好的呢,那就看去南桥正常不。
换时钟芯片,换IO芯片。

网友:
赞成楼上的。跑一下线看这两脚是连到哪里的,时钟芯片或IO芯片。如果都不是的,那就考虑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