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换桥的问题

楼主(2010-11-23):
一块南桥是NH82801GB的,是不是找同样一块82801GB换就可以呢,下面就不用管他呢?

网友:
那是当然。

网友:
是的,没错

网友:
对头,只有这样锡珠才能更焊盘吻合啊!

网友:
还要注意后面的一个字母比如82801GBM M是笔记本用的 要注意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啦,一直很困惑呢

网友:
前面的字母应该是区别有铅和无铅的吧?

网友:
我记得好像960的桥我用965的换上去好了。笔记本

网友:
同样的桥型号对了就可以重置的 !

网友:
型号一定要确定OK啊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