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手们的要求重发 ATX电源快速维修 贴

楼主(2010-11-23):
ATX电源快速维修
原创;张定文
本人在维修电脑的几年间成功的维修了不少电脑ATX开关电源,总结了一点快速维修的经验供大家参考。不对之处希望高手们批评指正。在维修电源前首先不要忙于通电,先打开ATX电源盒坼出电路板,打扫干净电源盒里电路板和风扇上的灰尘。灰尘是损坏电源的罪魁祸首。先目测有没鼓包漏液的电解电容。如有鼓包漏液的电容一般都用同电压同温度105度同容量的代换。如没同型号,代换电容不能降低原来电容的温度和耐压V切记,电容容量可以增加。检修300V电路要小心触电。首先查看电路板上的保险管。如保险管严重发黑,说明300V电路严重短路。千万不要给电源换新保险管盲目通电。因为没排除短路故障换上新保险管还会爆掉。要排除短路原件电路正常后才可以通电。
一.300V电路检修
300V短路要检查的原件有;
1、
过压保护元件压敏电阻击穿; (一般可以目测得到压敏电阻爆开)先目测压敏电阻有没爆开,如已经爆开。换上在交流220V电路上用的压敏电阻都可以,不一定要同型号。
2整流管击穿; (靠近交流进线的4只二极管)故障率高。测量4只整流二极管反向电阻为无穷大。如反向有电阻值为击穿短路。一般用原型号换上即可。如没有原型号。就用代换型号把4只全部换掉。注;(用在P4 CPU478以下的电源我用的代换型号RL205整流二极管代换 CPU775以上的电源我用的代换型号IN5408整流二极管代换)代换成功率百分百没有出现返工。(注意有的电源用的是整流全桥代替,没有4只这样的整流二极管,如损坏直接换整个全桥)。
3大电解电容击穿; (电源最大个的2个串联的电容)坏得很少 目测有没鼓包漏液,重点检查2只150K并联在大电容上的均压电阻。如损坏换同型号即可。(在通电检修时测量2个串联的大电容的两端电压为300V左右为正常)
4、初级开关管击穿。 (靠近大电容的散热片上一般有3只,其中有2只是同型号的是主电源开关管。另外一只是辅助电源开关管)故障率高。上面检查完就剩下开关管了用吸锡抢吸掉焊锡整体取下散热片和开关管进行测量把击穿的换掉。注;主电源开关管 用在P4
CPU478
的电源我用的代换型号13007E代换。
用在CPU775以上的电源用的代换型号13009代换。没出现返工情况。
现在300V电路检修完毕可以通电检修,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安全通电检修开关电源方法,这种方法如电路有问题不会漏烧元件。这是我在维修家电时经常应用的方法,现在可以应用于ATX开关电源。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笔记本开关电源盒等各种开关电源电路上维修应用。在坏保险管位子上串上40-60W灯泡,把交流电进线焊下来。把准备好的带插头的电源线焊接在电路板上的交流进线处,插上电源通电一瞬间,这时可以看见灯泡亮一下就熄灭,证明300V电路短路故障检修成功,取下灯泡换上新保险管。反之如灯泡常亮证明电路短路故障没检修完毕在继续检查至到看见灯泡亮一下就熄灭。如插上电灯泡不亮。则为300V电路为开路状态。拔掉电源插头后切记不要手摸300V电路大电容两端电路,应为电容里面储存有300V电压会有触电危险。这种情况要用灯泡放电才能检修。

补充内容 (2015-1-21 18:24):
看看这个帖子带灯泡的好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0782-1-1.html

补充内容 (2015-5-1 19:39):
学修液晶显示器的朋友可以看看我的液晶显示器快速维修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1836-1-1.html

补充内容 (2015-7-4 19:10):
电视机维修改造成功案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11789-1-1.html

补充内容 (2015-8-26 18:46):
20寸液晶监视器电源板改造案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9443-1-1.html

 会员1202466300鑫豆2025-3-30 22:01
 会员1484732300鑫豆2025-3-23 13:54
 会员12145342元2022-10-19 08:25

网友A:
二.辅助电源检修;
    辅助电源开关管击穿。严重的会烧毁辅助开关变压器。该变压器不易配到。如果检修时遇见辅助电路其他元件都正常还漏损开关管,这种情况一般是烧爆开关管使辅助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砸间短路了。开关管击穿爆管一定要把辅助电源部分元件全部检查一遍把损坏的原件换掉在换开关管切记。确保电源稳定一般用同型号的开关管换上。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两组电压一组是+5VSB待机电压。+5VSB是供主机待机状态时的电源,所以当电源一加入市电220V后,+5VBS端就应有+5V电压输出,可先检测这一点电压的有无,若有+5V电压说明辅助电源是好的,故障在主控电源电路中.另一组为+12V  为IC 494或7500 12脚供电。在检修负载能力差。开机困难。无辜掉电 都是这两组滤波电容损坏容量不足引起。在检修电源时它的故障率很高。是因为用户只关掉电脑而没拔电源插头,使辅助电源长期工作的缘故。所以在维修时不管该滤波电容坏没坏,都要把这两组滤波电容换新确保电源工作稳定。
三.+5VSB、PS-ON、控制信号检修
ATX开关电源靠+5VSB待机、PS-ON控制信号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5VSB是供主机待机状态时的电源,使用紫色线由20针插头9脚引出+5V到主板。PS-ON控制信号是通过按下主机面板的POWER开关。使主板的电子开关接地,使PS-ON绿色线3-5V高电平变为低电平0V从20针插头14脚输出进入ATX电源来控制电源的启动,反之为关闭。所以在维修不能开机的电源故障时,短接绿线到地(黑线)电源就应该启动。不能启动可以进一步短接494  或 7500  4脚到地,如电源能启动表示主控电路正常,问题出在IC 339的电路中。反之短接494  或 7500  4脚到地,如电源不能启动表示问题出在主控电路,IC 494 7500  8  11脚为主控信号输出脚,5、6脚外接定时阻容元件。

网友:
四.电源次级整流输出检修
   整流输出电路简单。实际就是全波整流管加LC滤波电路。电源的次级为低电压大电流,尤其是+5V输出电流达10-20A,在几只次级整流管当中+5V故障率最高。我在维修换+5V整流管时一般都是选用60V30A肖特基二极管全波整流管。所以电路中以低内阻的肖特基二极管作全波整流,以避免过大的损耗。-5V和+12V电压因电流较小,可用普通快恢复二极管,如国产的FR100系列。整流管损坏故障主要表现,开机风扇转一下及停 为整流管短路。  带负载能力差,空载正常为全波整流管有一半开路。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在代换电源里的电解电容时最好不要用旧电源里坼机电容。因为电源里的电解电容长期在高温下工作。大部分的电解电容电解液已经干枯。即使是好的 它的参数和稳定性也很差,所以一般都主张用105°新电容代换。
五.最后风扇保养
风扇的好坏决定电源能否长期工作稳定可靠。电源里的电容鼓包漏液都是由于风扇运转不正常或灰尘太多电源里散热不好而鼓包漏液的。一般风扇很少坏,当然也有风扇坏的 大部分都是风扇芯缺润滑油。所以我们在把电源维修正常后。不管风扇是否运转正常都要对风扇芯加油,首先把风扇标签纸撕开取下防尘盖,先在里面滴一滴机油,来回转动风扇使其转动灵活。记住只滴一滴不能太多,在赌上少许黄油在盖好防尘盖和标签纸。风扇维修完毕。只要风扇运转正常,确保你修好的电源稳定运行两年以上。检修完毕装好电路板和风扇 ,空载时短接绿黑线测量电源输出各路电压正常。在接上假负载测试。本人用的假负载是能启动电源的废主板,废硬盘,废光驱。接好后 短接主板上的POWER排针启动电源测量各组电压输出达到正常值即可。本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我有好十来个电源都是负载能力不行的故障,看完后明白了,我想可能是辅助电源的故障,对吗?

网友B:
看完了,水平有限,大概的意思明白,具体到某个电源上就不知道了,有个航嘉电源坏了,测5V待机正常,短接了绿线与黑线,电源不工作,风扇不转,仔细听那个主变压器旁边好像有滋滋的响声(只在刚短接绿线与黑线的时候才有,如果一直让其短接,将听不到这个声音),那个主控芯片我也换过,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开关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给讲一讲短接494  或 7500  4脚到地电源才能能启动的原因好吗?

网友C:
串接灯泡的部分 没看明白 ,为什么要把交流进线取下换带插头的电线那?

网友:
紫线 5V  绿线4.95v 短接绿线 黑线 电源 吱 一声 保护了  怎么处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测主开关管 换主开关管基极电容。推动管 输出整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测主开关管 换主开关管基极电容。推动管 输出整流管。

这个我都测试了 是好的。

网友:
先谢谢了。LZ写的很好,很详细,很全啊,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对于新手而言,结合图纸,更加好。

网友:
我有好多好电源也丢去卖了10元一个,要去买零件,NND一个MOS管也得3元一个,修理划不来。

网友:
经验相当不错,过去当然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修家电的时候,就是在220V交流电回路中串接一个100W的灯泡,可到维修开关电源的时候没想到用这个,上次还爆了一个开关电源,放炮,哪都胡了!经验可取!

网友:
短路了,就要查到短路的地方,解决之才行的

网友(2014-04-21):
串接灯泡的部分 没看明白

网友:
感 谢分享,楼主很用心!

网友:
很好,很实用的教程!

网友:
学习了,讲的很好.

网友:
资料已保存,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2014-05-21):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2014-11-18):
LZ,来电图标注下位置,必为精华帖啊

网友:
为了学习修理电源、前几天特意去电脑店挑选出6个值得一修的坏电源、依据大师介绍的实际经验和方法、辛苦了两天 虽然很费心而且要冒险被电击、但很欣慰总算没有白费心机 、修好了一个【长城电源】;一个【金和田电源】、在此特向大师深表谢意!感谢大师的无私奉献! 让象我这种对电子产品有爱好和兴趣的小白 学到宝贵的经验、感谢大师……

网友:
排除300伏高压电故障后、 在保险管的两头串上一只60w的灯泡测试、 这方法真的是经典!它可以让你放心的继续检查又不会让故障扩大

网友:
很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二.辅助电源检修;
    辅助电源开关管击穿。严重的会烧毁辅助开关变压器。该变压器不易配到。如果检修时 ...

紫色5V电压只有4.1V,也就是辅助变压器端就只有这个电压。。这时该查哪呢?故障大概是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紫色5V电压只有4.1V,也就是辅助变压器端就只有这个电压。。这时该查哪呢?故障大概是在哪个位置啊?

先更换sb5v的滤波电容和待机12v的滤波电容看看,不行就看看sb5v的tl431的1脚是不是2.5v,若是,可能是取样电阻有变化,更换即可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先更换sb5v的滤波电容和待机12v的滤波电容看看,不行就看看sb5v的tl431的1脚是不是2.5v,若是,可能是取 ...

好的,谢谢,试试,不行再来找您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试试,不行再来找您求教

不用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
正在学习电源,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4-12-23):
感谢。本人业余爱好,学习揣摩一下。

网友:
百度文库上有,还有一些常用的替换原件,也可以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辅助电源检修;
    辅助电源开关管击穿。严重的会烧毁辅助开关变压器。该变压器不易配到。如果检修时 ...

看过师傅的帖子,我那12V250W的电源可能有救了!谢谢师傅的无私好贴!

网友:
正有需要啊

网友:
硬盘容易坏块直至报废 检修过主板了 确定是电源问题。 但不知是哪里问题 求教

网友:
感谢分享,不断学习中

网友:
谢谢啊,收藏了,楼主写的太好了

网友:
实践经验,先收下。

网友:
都是维修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文章,有时修的时候经常拿来参考参考。

网友:
啃了好几天原理图了,三个变压器就快晕死了,张老师这帖子看完感觉可以直接下手修了,哈哈继续研究

网友:
好资料,学习中,手头正好有电源。拿来捣鼓

网友(2015-01-27):
向您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2015-04-17):
谢谢分享,现在正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辅助电源检修;
    辅助电源开关管击穿。严重的会烧毁辅助开关变压器。该变压器不易配到。如果检修时 ...

师傅能不能配图说明呀?

网友G:
我都不知道300v在哪里,实在前端吗?电容升压吗

网友:
写的很好,很详细,很全啊,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完了,水平有限,大概的意思明白,具体到某个电源上就不知道了,有个航嘉电源坏了,测5V待机正常,短接了 ...

换推挽开关管的基级的小点解电容(一般是50V 10微法的。两个一起换),试试看

网友(2015-07-08):
学习了,前段时间一个长城电源就转一下即停,没有搞好,仍了。没有早看这个贴啊,呵呵。

网友:
亲哥,,讲解详细太感谢了 方便指点下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挖坟帖啊!   这帖子是2010年发的!你也能回复

网友:
很给力,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2015-08-15):
辅助电源部分   是难点  一旦损坏  就坏很多

网友:
如果带有图片就最好了  不过说的也很清楚 感谢~

网友(2015-09-28):
怎么二之后直接就是四了,三呢

网友:
不錯的經驗,感謝分享我學習了

网友I:
"在坏保险管位子上串上40-60W灯泡,把交流电进线焊下来。"相当有 用的东西,就是这种白炽灯已经停产了,以后不知道去哪里购买,目前有没有其他电路可以代替的?

网友:
谢谢分享,较少修电源,下次也要弄个灯泡

网友:
嗯 有图就好了

网友J(2015-11-06):
楼主辛苦了!辅助电源部分难修,请补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坏保险管位子上串上40-60W灯泡,把交流电进线焊下来。"相当有 用的东西,就是这种白炽灯已经停产了,以 ...

这种白炽灯泡我这里的五金店还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都不知道300v在哪里,实在前端吗?电容升压吗

300V电路包括开关管。就是220V电源进线整流滤波后 就是300V。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辛苦了!辅助电源部分难修,请补充一下!

朋友辅助电源部分维修。你可以参照液晶显示器维修方法。液晶显示器维修在一楼的链接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坏保险管位子上串上40-60W灯泡,把交流电进线焊下来。"相当有 用的东西,就是这种白炽灯已经停产了,以 ...

五金店多的很  1元一个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了

网友(2015-12-06):
学习了,要是 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接灯泡的部分 没看明白 ,为什么要把交流进线取下换带插头的电线那?

灯泡相当于一个电阻,是当电流达到一定值后才发光的,串灯泡是为防止后面出现短路现象!

网友:
学习了,如是能够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很好呀。。。很实用。。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