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不跑码问题诊断

楼主(2010-11-23):
杰微NF560AT主板,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在论坛中学习的思路:先查供电,cpu旁边上管是12.14V 下管0.64V ; 内存:U29(电路图上标示:为八角 上面字太小晚上看不清 不过知道它内存供电电路一部分)其输出端 0.08V ,问题应该是内存供电问题,接着向上测试内存供电场管:二个场管 上为5V 下为0.08V  再向上测:RT9214 其表面一角有圆点触点对应一角为0.08V 。再向上测:LM324其圆点触点处为10.48V 其对应一角为10.48V。因为自己是小白,刚学主板维修,目前上面的都是看电路图和论坛所学 加自己理解的。到此,我怀疑是LM324 或者RT9214 问题,请教高手,问题在那,如何分析的,望祥细说明不胜感谢!!!!

网友:
哪里冒出个14V的电出来?你测的MOS管的哪个脚啊?

网友:
12.14~~~~~我晕  我测的是场管.....

网友:
在线等高手 知道的麻烦说下,再次谢谢了

网友:
把9214换掉试试啊

网友:
楼上怀疑9214? 我怀疑324运放 ,能说下你的理由嘛? 我感觉324运放有触点一端是10.48V 对应的一触点也是10.48~~~
还有就是我刚学不到一个星期全是自己看论坛加资料 ,今天买了一个安泰信AT8586 风枪加焊枪 带数显,还没有实践~~~~

网友:
查供电是查的CPU 内在南北桥供电这些,怎么查供电管的输入端电压?查一下那些电压正常不正常,不正常的话再修,再测一下各个供电再说,你都没 有说哪个没有供电,说的都是些没有用的

网友:
请问查内存供电 不是查内存的场管和9214,内存旁边的八角 电路? 正常的应该是1.8V才对嘛?

网友:
按时序修,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是电源到324  再到9214  怀疑哪里拆哪里咯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内存旁边的八角元器件,刚看了pdf 是W83-310G  其解释如下:
W83是硬调压芯片,就是供电管理芯片,一般在主板上作为内存的电压控制芯片,好像也有用在北桥上的。常见的是华邦W83-321G,最高峰值支持2.5V的电压。
我在看看324的pdf  楼上的兄弟提醒了我 “内存供电是电源到324  再到9214  怀疑哪里拆哪里咯”  我查查内存供电到324 谢谢 !

网友:
看下内存供电的MOS管有没有击穿的吧,        如果没有再换掉LM324,  建议换掉内存供电MOS管,    如果管子软击穿了很难检测出来。

网友:
现在的问题:二块一样问题的,不知道动那了,有一块好了:另一块问题 我重新说下,学的不是很懂,刚又看了资料,现在基本说得懂了:开机诊断卡No,复位灯长亮,诊断卡电压指示灯正常,上CPU不发热,测得CPU场管 上为12.14V (D极)下 为0.64V (和刚才好的那块测得数值一样),内存供电W83-310G 其输出端0.08V(好的那块1.8V)对应的一端为3.3V,内存场管D极5V 下为0.08V(好的下为1.8V); RT9214 圆点处为11.48V 对应一角0.08V(好的是1.8V) Lm324 圆点处二端均为10.48V ,请大大们再仔细看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两个板子对照的情况,那么324应该是好的.问题出在场管和9214是吧,查查与它们连接的电容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是电容漏电或性能不良,把输出的1.8V电压拉低了.把电路图传一份给我,我也是新手,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都换了 还是不来?????有效果没得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随便说了 我手按住6566 的时候 他跑过个C1

网友:
CPU供电也不对呀。。下为0.64先修电压咯。内存的电压也不对

网友:
CPU和内存供电都不对的话极有可能就是桥供电的芯片坏了,你看一下桥附近的供电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