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5伏电压低

楼主(2010-11-23):
今天接收一台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通电表现是白屏,并且屏上有无数条横纹。拆机检查,用通用板点屏正常。检查本机的电路板发现电容鼓包。更换后试机发现指示灯也不亮了而且黑屏。测供电电压发现12伏正常,但是5伏只4伏。更换二极管,稳 压管后还是电压低,很是郁闷。请同行们指教。

网友:
不接  驱动板  试一下

网友:
把所有电容都换了,不管大的小的、好的坏的。
有时候电容坏了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屏是好的,我用通用的驱动板已经点过了。电压低一伏就是点不亮。我这里刚好有一块拆机板和这块电源板一样,测电压5伏,装机已经好了。我现在要修好这块电源板。电容,二极管。稳压管换了。我测量电压时没有任何负载。

网友:
顺便想说一句,变压器容易坏吗。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电容极性不要错了,拔下屏线,看电压会正常吗,

网友:
把电源次级电容全换了.不会是换的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电容换的都是新的。

网友:
检查出问题来了,是5伏输出电路上有一个1K的电阻变小了,测量其阻值只有700多欧了。把它直接去掉后,电压输出正常了。

网友:
电阻一般都是阻值变大
居然还有变小的
以后要注意了   经验啊  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你的电源没修好,你还是仔细检查一下吧,没见到去掉电阻能修好的,这仅仅是假象

网友:
这个机子驱动板坏的多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1K的小电阻是连接5V 和地的,去掉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电阻都是变大啊,怎么你这电阻还变小啊,你是在线测的吧,有没有拿下来测过。

网友:
1k的电阻难道不好找吗,在没弄懂该元件作用时,不建议去掉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电源还没修好,连700欧的负载都带不起,肯定不行,如果电压是稳定的,查一下431取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