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usu p5gc-mx上CPU就掉电

楼主(2010-11-23):
华硕主板p5gc-mx之前是内存/北桥/南桥供电不正常,换了电源管理芯片APW7120后,内存/北桥/南桥供电都正常,但是不管上什么CPU开机都会掉电,不上CPU可开机,不知何故??

网友:
不知是否是CPU供电IC坏了?

网友:
      有换CPU试试么,       上假负载测看下掉不掉电,  估计是有短路了,

网友:
上假负载测看下掉不掉电,電源管理芯片供電查了嗎

网友:
上真U掉电先查CPu供电 各相有没不良的 桥有没空焊。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先把CPU供电的那根线不插,如果不掉点就是CPU供电出问题了,还有就是北桥短路后上CPU也会掉电的,如果还是掉电在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就要插开机电路了

网友:
遇到过,我的是南桥坏,你先查供电电路呗。

网友:
上假负载,不掉电,cpu没有核心电压,两个时钟正常分别为0.46和0.49,复位0.36v
775主板是不是上假负载都没有核心电压的?

网友:
还没找到问题所在,继续关注
先找个cpu供电IC换换,试试行否

网友:
板有点脏,用水清洗一遍,晒干
上U加电,现在不掉电了,但CPU没有核心供电,其它供电正常
不知何故?

网友:
是不是桥空焊了

网友:
准备加焊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