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搞不定了.高手给指点一下.附带电路图

楼主(2010-11-23):
这是海尔W66 915集成显卡的电路图 截图.其中有一点一直没有搞明白.PQ4的1脚没有电压.3脚19V.PQ3不导通.但是把PQ4从板子上摘下来,测1脚有9V的电压.3脚有19V 电压.这是为什么呀.PQ4换过了一个也是不行.差哪里,哪一位电路好一点儿的师傅给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W66 915集成显卡的电路图.板号S210 高手给看一下.在线等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顶星 S210.pdf

网友:
如果没有测量错的话,个人认为是pq4坏了,导致1脚拉低。换个还不行那要看看你换的mos管对不对,是不是n管

网友:
PQ4可能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看下pq4的前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