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 ATX-300P4 +5VSB待机电压低故障

楼主(2010-11-23):
       一长城 ATX-300P4电源,无法启动系统,症状是电源风扇转,主板自带的侦测灯显示 FF,按reset键无效,一样显示FF,主板是好的。。。。
      用万能表测量20针排插口,各组电压如下:
       待机   PS-ON  :  3.7V     +5VSB  :4.2V
       短接绿黑线开机   白 -5V :  -4.4V    红 +5V  : 5.15V
                                  黄 +12V :12.65V    蓝 -12V :-10.68V
                                  橙  +3.3V :3.39V     +5VSB :4.2V
                                   PG   :5.15V
       接一电源风扇做负载后,白 -5V 升到 -4.85V,蓝 -12V升到 -11.78V, +5VSB一样是4.2V 。。。。。。。
       看坛上的资料,估计是+5VSB 待机电压低,问题出在辅助电源。。。可是从输出的紫线开始往回查电路,电容,电阻,二极管,与辅助电源开关管相连的C1815焊下来测量,都没问题,与光耦连接的TL431已经换了新的,光耦没测试,不知道是否损坏。。。。请问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呀?都过了一周了,还没找出问题在哪。。。。郁闷死了。。。。
      测变压器T3的初级电压有300V,T2,T1的初级电压150V左右。。。。测量T3,T2,T1的次级电压,黑表笔应该接哪里呢?接在20针排插的黑线上时,红表笔无论接在次级的哪个位置,都显示0,黑笔接在大电容的—极时,T3,T2,T1的次级电压都是20几伏。。。。

网友:
照你这种情况肯定是TL431的取样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指点,马上去看看。。。

网友:
TL431的取样电阻有没有变值

网友:
辅助电源+5SB稳定非常重要,电流输出为2A,查光耦和TL431取样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指点,检查了TL431附近的2个电阻 R18,R19 和C13

图片看不清楚,R18一端接TL431的 G极,一端接地,R19与C13串联,再接到431的K端
C13 参数 1UF,50V,量得容量1.1UF
R18 色环 棕黑红金,应该是1K吧?量得1.5K,是否损坏了呢?
R19 色环  紫红金绿   应该是7.2欧吧?但好象没有这个阻值的电阻的。。。。量得4.69K
TL431的取样电阻 看色环是 1050欧,量得正常。。。。。
因为在外面出差,无法买零件更换,所以不知道是不是R18和R19的阻值变了,造成+5VSB电压低。。。。TL431的取样电阻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取样电由上下取电阻组成,1K为上,和1K串联对地的那只为下,测量这两只电阻试试。

网友:
检查5V整流滤波和那只稳压管可以先去掉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5VSB相关联的电容,电阻,和二极管都拆下来测过了,都没问题,最后连在紫线上的那只稳压管没测试。。。。。R18和R19损坏会拉低5VSB的电压吗?

网友:
你先把那只稳压管可以先去掉看看。重点检查431 G极5V串联到地的分压电阻电阻  不行可以电阻换大或换小来调节431 G极电压 看看是否可以正常。

网友:
输出电压低了不太多应该是取样电阻反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