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删帖

楼主(2010-11-23):
请求删帖
请求删帖
请求删帖
请求删帖

网友:
估计是有电容漏电,或者断线,看看跑e1前面有哪些代码,判断一下故障范围

网友:
E1 前面两位是 8F  38  之后是E1  把内存拿下时是E0  应该是不过内存,北桥加焊过也不行.

网友:
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北桥呢?

网友:
E1  大部分多是 内存这块的问题, 北桥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别急着换北桥~换个内存试试看,是不是焊油溅到内存接口上了

网友:
有可能是其他中线的问题啊。。。。

网友:
查查内存的AD线,和供电,时钟还有SPD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