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Z780 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11-23):
一接数据线,屏上没有任何输出,显示灯就一亮一灭的,不接数据线正常,无型号输出几个字也能出来,高手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急啊,高手指点了

网友:
屏坏了,屏上面有短路,接上屏后,电源保护,所以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

网友:
楼上说屏短路,LZ说不接信号线有显示的,分明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一般是主芯片坏了,改个通用的吧

网友:
对的,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10个人回答有10个答案。
我反而觉得是MCU坏了 AL6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