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教一个问题:修了一个DELL电源,一波三折!

楼主(2010-11-23):
今天又修了一个DELL电源,5VSB 绿线5.08V,都正常,短接绿线无反应,接主板,无法开机,估计不是空载保护,
开壳,发现又是UC3843BN HP1001WA-1组合的单管正激式,辅助电源是TNY266P,因为待机正常,估计不是辅助电源问题.先上个图,因为这种电源的图纸真不好找,只找了原理差不多的电路图,

进一步短接HP1001WA 第三脚,还是无法工作,从HP1001WA三脚跑线----到光藕二脚,一脚接5VSB,光藕4脚有12.98V电压是从一个9207的三极管B级出来的,9207E极也是12.98V电源,短接HP1001WA三脚,测得9207C极无电压,断开C极连独立板的线,(其实就是到UC3843的7脚)后,测得C极有10.98V的电压.估计UC3843损坏.更换一块3843(跑了老远去买的,手头只有3842),换上后,满心欢喜上电,额~~NND还是无反应,原来是忘记断线处补上,把断线处补好,上电,还是无反应,不过测得7脚已经有10.几伏的电压.

再测UC3843的8脚,5VREF已经产生,看来UC3843没起震,因为穷,没有波波机,只能查电路了,查UC3843的8脚接一路到光藕,另一路经6191贴片电阻,UC3843的三脚,一个电容到地,拆下电容,电阻,测得只有0.3nF 电阻6.2K,看来电容失容了...不知道这电容应该是多大的容量,根据我上面查到的电路图,换上了10NF的电容,上电.风扇转是转了,测得的电压也基本正常,可是那啸叫声.着实吓人,估计是频率不对.换了4.7NF的电容.还是有中度的啸叫声,再换2.2NF的电容,还是啸叫声,不过比4.7NF的小了许多.但是测得的输出电压只有默认的一半.12V的只有6点几伏.换回4.7NF的,电压正常了,可是啸叫声还是一片......

求高手指点.哪里的问题!~不胜感激!~

根据下面的图:UC3843的八脚接1.5K电阻+15NF电容起振,根据1.8/1.5K*15NF,,我把小板上的电阻改为4.7K*10NF的绦纶电容,啸叫声不见了,输出也全正常,上板用了四个小时没问题.交货了!

本次维修成本:UC3843=1块钱,电阻电容旧板上拆,电费5毛钱,人工费100块.(现在的师傅费都是8小时100元起)实收120大洋,(客户高兴,因为这是一个450W的电源,客户说这个电源跟了他快五年了!)

网友:
原来的电容上不是都标有容量和耐压吗?修电源确实需要功夫,很佩服修电源的。我只修笔记本,直流电路,交流电路没整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片的没标哦

网友:
高人路过的,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uc3843的声誉不好啊。想办法找个ka3843或者拆机的试验一下吧。说不定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电源的设计,UC3843是工作在什么频率?或者说UC3843外接的振荡电容应该选多大容量的,振荡电阻是6。2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有道理

网友:
根据下面的图:UC3843的八脚接1.5K电阻+15NF电容起振,根据1.8/1.5K*15NF,,我把小板上的电阻改为4.7K*10NF的绦纶电容,啸叫声不见了,输出也全正常,上板用了四个小时没问题.交货了!

网友:
3843批次不同参数不一致造成的,阻容参数决定振荡频率不是非要依据图纸一成不变的

网友:
高手都是心片级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