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4650GD4的维修

楼主(2010-11-23):
上电短路的显卡,测试5V电压对地了,把7805下了,还是短路,再把GPU供电下了还短,再把显存供电下了还短,最后把大小在线测试短路的电容全下不短了,测试一贴片电容有了10欧姆阻值,把其他下了的全上好,再测试完全OK,短路的显卡不能加电测试,容易坏GPU和电源

网友:
5V楼主动的东西有点多了,GPU和显存供电都是12V的把7805拆了之后应该查7805输出的5V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