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AMD)单桥改双桥要点(触摸板四线和八线的接发)

楼主(2010-11-23):
单桥的主板集成的太高,造成比较难修复,再说目前市场上单桥主板比双桥贵了将近好几倍,所以报价比较难, 做生意难呀,所以就用双桥的顶替单桥的,我们赚钱的情况下,客户也得到了实惠,一举两得呀。但是,他们俩的主板不完全通用,需要改,所以做以下说明:

单桥的主板集成的太高,造成比较难修复,再说目前市场上单桥主板比双桥贵了将近好几倍,所以报价比较难, 做生意难呀,所以就用双桥的顶替单桥的,我们赚钱的情况下,客户也得到了实惠,一举两得呀。但是,他们俩的主板不完全通用,需要改,所以做以下说明:

网友:
首先,风扇必须换,不过价格也不贵,一般只要50到80。
     无线网卡也必须换,因为NVIDIA的芯片组好认无线网卡的。(50左右)
     还有就是触摸板单桥的是四线的,双桥的是八线的,其实双桥的八线是这样的:1,2,3线是一组,四线是空的,5线一组,6线一组,7,8有一组。

网友:
单桥的维修起来更简单呀,直接换单桥就行了

网友:
楼主好像整天好悠闲...  去研究这些  = =#

网友:
没有必要,搞修理的越是集成度高越好修

网友:
应该是单桥的芯片容易坏吧,我碰到过一个V3000,有背光,没有图像,重做了一次还是这样的问题,怀疑是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
还是有高手的啊。。

网友:
单桥做BGA也难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