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硬盘装上就死机

楼主(2010-11-23):
机器的故障描述: 客户拿来说系统坏了 光驱也坏了装不了系统,检测光驱硬盘多可以认到,但光驱不读碟,机器反应很慢。 用U盘启动, 卡在滚动条这下不去。
将光驱取下,一样卡在滚动条,将硬盘取下,可以正常从U盘进PE。初判为硬盘坏了, 换了新的硬盘故障一样。
把机器拆开用裸板带硬盘和U盘点, 故障还是一样。
这故障我以前修过一台DELL 6400的 和一台神州的,多没有修好  这次特来请教各位大侠们希望能帮给个号的解决方法

网友:
你换的新的硬盘是否是320G的,如果是最好换跟原本大小的硬盘。因我就遇到几台,硬盘坏后,换成320怎么装都装不上。换成原本大小怎么装都可以。

网友:
这应该是南桥的故障,机器反应很慢而且不认硬盘大多都是南桥的问题。建议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换了硬盘还当机。应该是主板问题了。查4个耦合电容。及南桥问题。

网友:
原来的硬盘是250G 的  我换过320G 的和80G 的一样 明天换个250的试试看

网友:
赞成,,加焊南桥试试看看

网友:
你的光驱和硬盘都用不了   很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我们修了很多这种故障!

网友:
先加焊一下南桥,还不行就换一个,没准是南桥中与硬盘这块有关的电路性能不良了。

网友:
加焊南桥不行的话    换一个

网友:
同样的故障我之前修的时候 南桥多换过了 故障还是一样  这次我不想轻易做BGA 看看大家有没有很好的想法, 看样子只有做南桥试了

网友:
用HP原装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
HP的机器在装系统的时候光驱是不读碟的就算能读碟也很慢。我感觉是正常的。 CQ45这个机器BIOS里面看看有没有,硬盘设置改了没?  或者把硬盘取来来换个系统刻录进去。先多换几个新系统试试。 确定不是软件故障。在动桥。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思路   这个办法我已经试过了 , 机器现在南桥加焊过了 故障一样, 硬盘指示灯在开机的时候可以亮, 开机后指示灯就不亮了  用U盘锦PE 同样卡死。 大侠们还有没有别的思路

网友:
看看硬盘的电压    电压不正常会导致硬盘读写数据的时候电脑死机

网友:
我也遇到几个这样的机器,都是死机。PE也进不了,取下硬盘就好了。把硬盘挂USB正常,扫描没有坏道。格式化硬盘重新分区做系统就好了,我现在用的这个机器就是这样的故障。不妨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硬盘电压量了下  有5V 和3.3V 电压  硬盘插没插电压都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换个南桥吧。

网友:
故障我想应该会解决了, 客户说修修慢的话 给我换块主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