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VGA口被烧,维修后显示不正常,麻烦高手给指点指点

楼主(2010-11-23):
麻烦各位了 ~~~

网友:
VGA 行场对地是620欧,不知道怎么去修 ,请各位大大指点

网友:
你现在的投影能接收到vga信号吗,现在是什么症状,说的不明白呀。我以前修过一个vga接口导致的故障,换了那个vga信号转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
可以显示的 上面是故障图 显示不正常 ~~

网友:
H ,V, 如果是红笔对地 620欧非常正常,图中的现象肯定还有坏的东西没有找到,慢慢查吧,只能告诉你一个思路吧,看图中的现象,按个人经验,(未必百分百准确)问题极有可能在VGA到AD之间的问题。和AD无关。慢慢修吧,最好有示波器。这种问题,如果我修的话,基本在10分内解决问题。几乎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13脚4.4V 顺便把波形图也发上来了 帮忙看看

网友:
14脚 4V 波形图如下 麻烦各位高手费点力气给我敲点回复 我想把他修好 哈哈

网友:
修vga在投影维修中只能算入门的东西。自己慢慢修吧,思路给了你。你都还不行。难道还想别人告诉你那个零件坏了啊,没话说了。实在修不了,发来别人修吧。费用400以上。少于这个价如果是我。打死都不会接单修。

网友:
这个是三基色问题还是 还是转换芯片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