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c灯长亮

楼主(2010-11-23):
今天接到一台LCD 17寸,插电红灯亮,接VGA线无信号,怀疑驱动板,拆开后量5V,3.3V,1.8V都有,输入端有个0.2V的接一个2.2uf50V的电解电容,手头上有个EP1112A,不会用一直没用过,能写这种板的程序吗?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
买一个液晶烧录器就可以了.我是专业维修液晶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说

网友:
按开关有无动作, 查MUC 供电,时钟 复位,都 正常 刷程序 ,

网友:
晕了,早上还可以开机,现在开都开不了了,电压都没了,电源板也出问题了!
量的时候MCU的供电3.3V和时钟1.5V都有数值,复位没数值,不知道多少为正常!对照着PDF查的
时钟量的是TCLK脚,供电量的是VDD脚,复位量的是reset_out脚,没量过MCU,一般是直接换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