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经典故障重做显卡后黑屏

楼主(2010-11-23):
接修一台DV2000 945独立显卡  G07200-N-A3,顾客描述是有时候开机字符特别大,有时候开机就是滴滴两声报警,黑屏,送修时开机进系统正常,跑3D也正常的很,我关机再开就滴滴两声报警,我跟客户报价后开始把显卡拆下重植,装上后开机电流跑到0.9左右就开始慢慢往上加 知道1。XX,黑屏,不敢再开,关机。怀疑显卡没做好,拆下又重植,做好后开机还这样,可以确定没有掉件,晕死了,要赔顾客主板了,请高手救救啊,补充一点,电流0.9左右时CPU是发热的,显卡也是发热的,跑到1。XX就不上升了,难道显卡坏了?不会这么巧吧,请高手支招,感谢!

网友:
7200 GO的显卡 加焊就行了 可以不重植的 有注意到掉点了没有? 电流1.几 应该是正常的 是否掉件 显卡工作条件测测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有跳变的话应该是显卡没做好的了。

网友:
很可能显卡做死了!

网友:
外接有显示么?

网友:
不接内存的话指示灯闪,电流在0.91左右,插上内存指示灯不闪,电流有跳变,应该不是显卡没做好,已经做了三次了,G86的显卡一天都做好多台,可以排除没做好的可能性,显卡和板均未掉点,反复做了几次了,极度郁闷,显卡芯片已经定了,等到了试一试,平时我们做都很小心的,掉点和掉件是可以排除的,一天都做5--6台BGA,而且是人工全程参与

网友:
试量一下显卡芯片电容的对地阻值

网友:
封贴,搞好了,换显卡OK。

网友:
我没有用过BGA,不过换芯片都用土炮,直今无一列把芯片做坏的情况。

网友:
再重做试试吧``

网友:
换显卡OK  那就是   前一个 爆咯

网友:
可惜,不过还是佩服楼主的判断

网友:
最后还是显卡  上到1。多 在跳一跳基本上就亮了

网友:
重做试试吧

网友:
换显卡后 先是跳到0.6  然后0.8  最后才1。几,然后亮了, 之前的显卡就是0.9左右 上不去,很奇怪,重植一下 再装上  芯片就坏了!

网友:
这样的事情我们也遇到好多了  还有ATI的卡 加焊都会爆的

网友:
有的显卡一上bga就容易死的。。。。

网友:
破显卡!感谢NVIDIA!

网友:
原先都是显卡的毛病,弄了后部亮,肯定和显卡有关,不过看电流的话,如果再看是三代内存的话,我都以为是内存方面有问题了呢

网友:
呵呵,有可能不上显卡坏哦,是在做显卡的时候北桥给弄虚了,等你再换新的芯片上去的时候,又给你烤好了北桥。。。北桥虚焊也是会引起这个现象的

网友:
哪可能是你重做的时候用风枪吹太久了

网友:
加焊过头显卡肯定会挂的,有时候换显卡也做不好的,做有铅的把握性就很大的。

网友:
这种玩笑你都开,你以为我们是第一次做BGA啊,每天都做好多个啊

网友:
我觉得显卡可能坏了,我上次也试过,这机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显卡下面不会连珠了吧

网友:
有的板比较让人心寒,还有植的桥有时候让人无语,搞三四次(特别是显卡)也是正常呀。
在工厂有的能做十几次。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下   不行的话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