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灯管问题,换了还是一样。

楼主(2010-11-23):
一联想L222wA,用的是三星的屏,在客户那接过来一检查,点亮3秒就暗屏,闻到了一股怪味,嗤嗤地响。把壳子打开测试灯管,判断下组灯管有一根出了问题,于是拆。把有问题的灯管换掉。焊接好(这个背光系统的灯管没有架,靠的那个什么板),出于细心我没装到那个什么板里面之前我测试了一下,开始亮的挺好,过了半分钟,还是嗤嗤地响,特别的刺鼻的味道。同志们,这是怎么啦?我感觉很简单的,怎么问题出在哪?难道是线出了问题?

网友:
灯管接口绝缘没处理好吧

网友:
线的问题..把线也换了.再试

网友:
一是灯管绝缘没处理好,二是线和灯管焊接接触问题或者线不良,三是高压板电容滤波不良导致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是灯管的绝缘没有处理好!

网友:
灯管焊接头与外壳的绝缘没处理好

网友:
灯管与高压板接触的那个小座子也有可能.灯管打火要仔细听,看看是哪头打火.

网友:
听听LZ的心得! 学学朋友们的经验!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一是焊接,二是绝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接应该是没问题的,换了2根灯管了,线也换了,就是没用热缩管。我平常都没用过热缩管不知道这次怎么了。朋友们都用啥绝缘的办法?

网友:
LZ最好全换了 可能其他还有问题

网友:
没有热缩管?可能问题就在此吧。那,你的绝缘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应该是灯头焊接部分的绝缘处理的不好,剪一段比灯管大一点的热缩管套在灯管的焊接端,再烤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处没有绝缘好吧   换新的灯管线

网友:
我有一次换通用板。背面粘了双面胶。用了几天也是打火。后来发现是双面胶有湿性
除掉就好了。楼主的估计也是绝缘没做好吧

网友:
灯管与线的焊接处要用热伸缩管套!灯管焊接套好后,测试好后再装!

网友:
虽然不明白,看到大家说后,理解一些,借光谢谢

网友:
把绝缘搞好 在不行就是高压问题。

网友:
这下好了,我昨天买的各种热缩管,办法都用完了,还是打火。问题是用单灯高压板点灯管它没问题。点哪一根都没问题。只要2根一块点就嗤嗤响。重说下,焊的没问题,线也换了(旧的),热缩管也用了,皮套也换了(不过换的是旧的),高压板也换了。灯管也换了。就差没换人了。

网友:
你用单灯的高压板点一下你的灯管看一看灯管有不有问题。

网友:
打火了··哎···

网友:
你换上··你开机  靠近一点是哪里在响·

网友:
一是灯管绝缘没处理好,二是线和灯管焊接接触问题或者线不良,  造成的打火问题 而导致的保护了啊

网友:
同志们,我搞定了。热缩管都用长点就好了,有2厘米啊。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
估计是没有焊好引,焊 接时注意:1.先除去引线的氧化层,和灯管的焊 点处的氧化层。2焊 接时焊 点要平滑,不要有毛尖。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接是没问题的,我尝试各种方法,焊接了很多遍,估计有30遍啊

网友:
灯管接口没处理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解决了,是热缩管的问题。用的热缩管太短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之间有两个小套套没有装,22寸的和其他的不一样,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不是还有导线没换吗 继续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那个问题,套套我是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哥我说了,线我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