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障也太bug了吧

楼主(2010-11-23):
今天接个主机------->跑c1,有报警。
内存条(ddr1)是好的,电压2.58v------>也算正常。
心想那就刷个bios吧----------->焊下来芯片---->刷------->焊回去------->不跑码了。
测了一下bios焊盘的电压---------->32个针脚有30个3.3v,2个0v
---------------------------------------->额的神啊!!!!!

给他换了块主板打发他走,我独自对着主板惆怅。.

网友:
重刷BIOS,编程芯片选择是否选择错误

网友:
BIOS资料没刷好吧

网友:
可能BIOS没刷好,内存的参考电压,总线电压,SPD电压测了没?

网友:
跑c1先把槽子洗一下。。按一下北桥有没有虚焊...amd的换cpu,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和北桥的工作条件...怎么首先都刷bios了呢?

网友:
C1跑出来不一定就是内存的问题,可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主板,不是每种型号的主板跑的码表示的意思都一样的,还有就是你刷了BIOS不跑码了可能你刷得不完整,也有可能刷新文件与主板型号不相符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我说的bug不是不跑码,而是bios的焊盘每个脚都是3.3v

网友:
你的这个靠谱,上次就有一个是AMD的CPU5000+ 不能控制两条内存!报的就是C1

网友:
怪你拆bios芯片以前没量电压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精英主板同样的故障 上939 2800的是CPU好的 刷到最高版本就挂了 BIOS是8脚的

网友(2015-09-03):
今天一块主板,刷了BIOS,不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