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开T40的电池啊!

楼主(2010-11-23):
各位仁兄,你们好!有谁修过T40的电池啊,怎么才能拆开啊,有图更好!先谢谢了。修了这么久的电脑,不怕大家见笑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拆电池!

网友:
从3楼丢到1楼.一般都开了.

网友:
呵呵!我上班在26楼,不知道丢下去还有不有哦。大佬!你好有幽默哦!

网友:
直接从中间那条缝中撬,但拆开后是没办法复回原样的,楼主请三思

网友:
怕啥     我也不知道怎么拆呢         电池都不修

网友:
一把锋利的刀片  就可以了  沿中间的线 划开,修好后用胶水粘上,跟新的一样。

网友:
电池我们都不修的。直接换。
更何况电池拆了 难复原

网友:
冯盛当惜 -5

网友(点评):
竟然拿人命开玩笑!水不是这样灌的,大佬!

网友:
能修就修吧,要不多浪费

网友:
是啊 ,先和客户说拆会变形,他同意的话。拆着研究研究也好

网友:
用裁纸刀加上锤子,顺着缝慢慢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用过的电话卡片可以试一试、、、、

网友:
拿皮锤子。砸开,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见别人拆过,用木锤敲开,但很难复原。但效果还可以

网友:
换了后用的住不,以后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