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4.318时钟晶振无电压有几个问题弄不懂

楼主(2010-11-23):
华硕P5PE-VM的板子点不着,CPU供电1.42V,内存7PIN2.53V,北桥1.52V,时钟IC旁边的小电容有3.2V,但14.318时钟晶振两个脚无电压,PCI的16PIN无1.6V.到此无从下手了.
       这样的问题论坛上有说换14.318时钟晶振及旁边的震荡电容,我不明白的是它连电压都没有,换了有用吗?另一种是说换时钟IC,因为晶振的两个脚就是连接到时钟IC的.道理好象是这样,但好象这个IC是要有一个开启PG才开始工作的,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有开启PG,晶振的两个脚才有电起振,,或者是晶振的两个脚有了相同的电压,要有开启PG后才起振,使晶振的两个脚产生电压差?
       菜鸟在这里求个解答

网友:
是不是要有开启PG,晶振的两个脚才有电起振,,或者是晶振的两个脚有了相同的电压,要有开启PG后才起振,使晶振的两个脚产生电压差?
这个是不一定的 测试过ms-7187 无EN就无14.318 但有的板的时钟,无EN照样有14.318
我是用示波器测的       如果用万用表测,不知道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

网友:
晶振无压差, 有可能是南桥 也有可能是晶振本身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示波器,我通常靠测PCI的16PIN有无1.6V来判断有没有14.318,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晶振有了电压而无压差,有可能想到是南桥来的PG不正常,但晶振无压不知是否与这个PG有关

网友:
南桥的RTC.待机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