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电源SB只有4V的修复

楼主(2010-11-23):
这个小电源前面已经发帖,芯片是TNY267+UC3843+WT7510+393
未触发时紫线绿线都是4V
上主板无法启动,短接黑绿能正常触发,
紫线5V只有4V明显不对,查辅助变压器输出SB的线路中的SB36整流管,两个6.3V1000UF电容
都没问题,保险起见还换了,还是4V,再换旁边的TL431还是没用

这几天没事又拿来看了看,在TL431旁边有两个帖片,字太小,69B和71B让我用放大镜看面613和713,基础不好啊,没办法,网上搜索后才知道69B和71B都是5K多的电阻
69B测试没什么问题
71B只有几百欧,找不到5K的电阻,找了个472的帖片,上电测试原来4V变为4.85V
触发正常,各电压都没问题了,修复完成

网友:
小原件,大故障

网友:
只要好好研究,是一定能发现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雷同于笔记本电路中的可调LDO电路的FB切割电阻。导致的输出电压偏低。

网友:
如果有电阻所接的芯片参考图,那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