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没修好的T40主板吗,不上电

楼主(2010-11-24):
T40主板不加电,待机时TB产生的3.3V SW已经有了,待机1.8M也有了,3.3 5V没有,自然1.2M也不会有,测1631 5V VL  SD# V+都正常,ON3  ON5异常,只有0。9V,此信号有PM4发出经过R866电阻分别发给1632和TB,测PMH4已经发出开启ON信号了,到了1631就不正常了,TB和1631都换了,还是不行,3 5V电感都没短路,BST供电正常,管子也没有坏的,就是不工作,ON3  ON5信号好像是1631本身拉低的,直接强行加上5V开启信号后,1631附近吱吱响,电感上的电压为2.7 和 4.7左右,偏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南桥也换过了

网友:
l电容换了嘛。就是3.3

网友:
你是说3.3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3 5V 都低哦

网友:
前几天修的T40的跑C0修了4天都没好了。这款机子很恶心啊

网友:
我也遇到到这种问题  PM4发出了组开关信号。。但到了TB 同1631  就被拉低到0。几了。。1631    TB 都换过。。。3  5  V滤波电容先换了。。。R866电阻换过。。  问题依然如故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了

网友:
楼上遇到的解决了吗?我这个是强行加开启信号之后的状况, 3  5V偏低,且有响声

网友:
1631  REF 2.5v  电压没有,把外接电容拆掉电压出现,3.3V,  电容换过了,ON3 ON5开启信号电压也出现了,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装上那电容,2.5REF就消失
有时用表针一碰 28脚 ON 就能有3.3V信号,3 5V也产生了

网友:
有可能是连接1631的电容有微短路,找块板对比一下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
3.3 5V 有极性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4个都换了试下

网友:
我这有4个一样的板,有两个是这种情况,件都对换过,不行啊

网友:
你把那电容都换了试一试

网友:
晕,不要再回这样的贴了,我已经把小件全部换了,我很是郁闷,请不要再让我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