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品胜小灵充镍氢电池充电器改为USB供电的充电器

楼主(2010-11-24):
品胜小灵充坏了,明天要拍照,只能自己动手了。
还没有空间放图片,本来照片都拍好了。只能暂时没有图片空间先用文字说一下吧。
1、经检查原来是充电器上面的变压器和13001坏了。由于没有变压器换,就只能先断开变压器。用220V看来是没戏了。
2、但现在的电脑不用开机USB也有5V输出的,所以我就用坏的USB鼠标把线焊下来,接到充电器低压部分的输入上,一试,可以充电了。高兴啊。
3、把220V插头拆掉,把USB电线在充电器里的部分固定好。直接插到USB口上,充电红灯就亮了。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还可以利用充电器的充电管理芯片,实现智能充电。指示灯什么的都工作正常。
一点不成熟的经验,共享一下,我也是新手,大家共同提高。

网友:
不错 不过不是很方便
找个充电器的头 接上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