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3100 黑屏

楼主(2010-11-24):
故障为外接正常 LCD黑屏不显示 高压板供电19V正常 没有3.3启动 飞线后有高压 白屏 外接正常应该说明显卡没问题 BGA加焊显卡故障依旧 显卡是ATI M52-P 现在没思路了 高手请出招
显卡
黑屏

网友:
查下屏线和接口的阻直

网友:
那测下信号线是否正常了,如果正常的话换屏试试 吧。可能屏坏了,是量屏上的哦,不是主板上的,可能排线坏了

网友:
建设你拆下显卡重做一下看

网友:
谢谢 出招的朋友 屏线我量了 正常 手头刚好没这种屏 已经订了一片显卡 到时做完再出结果

网友:
你最好还是先换屏试一下吧,显卡不能乱作

网友:
加焊显卡或者重植,典型的显卡故障

网友:
加焊的时候 手感很好 锡点都化了 故障依旧 感觉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可先换个屏试试呀,不行再测量信号,或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