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没有声音

楼主(2010-11-24):
所有的驱动都装好了,任务栏右下角也出现了小喇叭,音量也开到最大(音箱也接好并打开了),可就是没有声音,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
什么机型,还有是不是喇叭线没插好所致

网友:
声卡坏也会引起

网友:
声卡有没有问题、

还有装官网的驱动试下

网友:
这个太含糊了...不好给你提意见的。如果排除你的偶然性意外的话,注意你的驱动是否正确,然后检测硬件。注意:如果是台式机,那个前置音频如果没有接上,后面也可能没有声音的。需要断接前置音频接口的2组脚。

网友:
音频跳线插对了没

网友:
首先要排除软件故障,设置有没错,看检修硬件故障,大部分都是声卡芯片坏

网友:
太含糊了有没有排除该排除的问题呢

网友:
----------只看见病状,没看见患者,无法下结论.

网友:
是呀,说的不清楚呀,只能说先软后硬 呀

网友:
CMOS设置不对或者是跳线没跳对

网友:
说的是呀,台式机与笔记本是有区别的,不知老兄是哪种。

网友:
声卡边上的小贴片电容也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硬件问题了,声卡等芯片都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用独立的试试!主板上前置声音跳线试试!!

网友:
先排除软件方面。然后看下主板上的音频跳线是否跳的正常。最好直接用两个跳线帽直接跳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看来你应该是没插跳线了

网友:
估计是跳线没跳

网友:
先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
5楼说得好,同意。哈哈  。。。。。排除跳线、驱动、那就直接换声卡芯片吧
(日本的机器,声卡驱动是很麻烦的,得先装模块再装驱动。一般都是yamaha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