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88改装xp

楼主(2010-11-24):
今天一客户拿了一台dell笔记本电脑,型号为studio 1558,机器出厂带的是win7系统,但是客户用来制图,装auto cad和他们公司专用UG处理软件的时候报错,UG软件不支持win7系统,但是这机器装XP无线网卡驱动和声卡驱动也装不上去,我到dell 800网站去下了第三方XP驱动也装不上去,请问各位高手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
如果系统还能还原到win7进去看看他的网卡型号和声卡型号。直接到网上搜该型号的通用驱动就可以 。要不能就到Dell官方网站上去报机器编号给客服,让他们告诉你芯片型号。然后在找该机型的软件。(因为Dell的配置比较杂,官方的配置不一定和你机器的一样所以直接联系他们的客服问

网友:
声卡要打破解补丁 。网卡可以换有些芯片可能没有xp驱动,可以改驱动

网友:
有的机型要将驱动文件里的设备ID改为和本机设备ID相同,才能正常安装声卡驱动。

网友:
怎么改,从来没有改过,麻烦给个教程

网友:
新机装老酒,呵呵~~~

网友:
能不能上网用驱动精灵下呀

网友:
装个纯净安装版的xp系统,到dell800下载驱动打没有问题的,实在不行sp2和sp3都试一下。千万不要用ghost,装完驱动不好打。

网友:
查到型号,有其它机型也用的,就从其官方网下便可

网友(2011-10-12):
dell 的比较麻烦,如果驱动打不上,去官网下载一个能装XP的BIOS,刷进去试试, 把WIN7改XP ,有的不兼容,需要升级BIOS 。

网友:
插上网线用驱动精灵扫一下最新驱动。
360的硬件大师,QQ管家的硬件检测也可以下载驱动

网友(2014-01-18):
根据硬件VID下载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