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 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0-11-24):
电流只有 0.05,没有待机电压,BD4175KVT57脚VREGIN16 15.5V,59脚VCC3SW 3.23V,52脚PWRSHUTDOWN#低电平,55脚TH-DET 1.198V,还要什么条件52脚PWRSHUTDOWN#才可高电平?小的自学新手,没师傅,本本的上电时序不了解,各位大哥给点思路吧,谢谢了

网友:
55脚TH-DET 1.198V  有问题,查它的外接RT吧

网友:
哎,看他的开机电路啊

网友:
同意楼上查RT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应该是多少V?我测RT电阻个个都是阻值好大的啊,不可能会坏吧

网友:
RT正常在路阻值为380左右

网友:
不明白,关注中。。。。

网友:
rt电路搞好了,PWRSHUTDOWN#有了,但现在3V,5V不出来。什么办,还有哪会出问题的啊????????

网友:
1.9V电压太高了,没3.5查产生35V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55脚有问题,怎么还会送出3SW?

网友:
现55脚低电平了,没有关3V5V,没法了,等芯片回来换看看

网友:
换了BD4175KVT还是一样,MAX1977 17脚5V,20脚15.8V,6脚3.2V,还要什么工作条件吗?

网友:
BD4175KVT 38脚没有22V还要什么条件?

网友:
供电正常了,有VCC3SW,VCPIN24现在是15.89V,没有VCC3M VCC5M VDD15电压,C274,C241,C275电容表测过都是好的。D38,D39,D40测是好的,换了一次C275那个BD4175KVT就烧了,现换了一片BD4175电容也换回来了,可就没有那几个电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