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系统死机蓝屏问题

楼主(2010-11-24):
维修主板的时候,前几天还可以装上系统正常使用,今天我在去装的时候,在系统装到一半的时候就出现花屏,死机显现,内存,换过好几个了,cup也换过,电源也换过,显卡是集成的,没有法弄啊!这个主板没有AGP插槽啊!希望哪位高手能给与解决

网友(点评):
集显花屏与北桥和内存有关,重点查一下

网友:
本人在线等消息啊

网友:
散热方面看看...硬盘也看看.......主板也最好看看。

网友:
查查硬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要不你再找块主板换换试试就知道了不是

网友:
见过硬盘引起的花屏死机 的试下吧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南桥可能有空焊的地方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把显卡和声卡驱动别装看看可南屏哦!!!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花屏!硬盘有坏道也会花屏!北桥虚焊也会花屏!自己一样一样的试吧。

网友:
自己一样一样的试吧

网友:
查硬盘查硬盘

网友:
电压不稳定了

网友:
感觉很可能是硬盘有问题 遇到过..

网友:
硬盘换过。是没有问题的。估计就是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