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示波器只能测出复位的高电平却测不出下降波形

楼主(2010-11-24):
如题,我选择单次触发,下降沿也捕捉不到,我的是100M数字的

网友:
哪位出来指导一下啊,按理说可以测到一个下降的波形的啊,是哪里调的不对吗

网友:
复位不就是高电平吗?什么下降波形..我的模拟显出来就是直接往上跳,如果关机,就回起始线...

网友:
重启或关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