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鼠标键盘接口阻值, 可不可以判断IO好坏?

楼主(2010-11-24):
  测鼠标键盘接口阻值, 可不可以判断IO好坏?大佬们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什么型号的IO 啊    板子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
就算阻值正常也不能确定IO就一定是好的

网友:
不是衡量标准哦!!!

网友:
no 片面的说判定IO 可以看温度 阻止  要是IO参与开机的 可以看vsb PANWSH SLP- L3 信号等

网友:
看来是我想简单了,IO不会这么容易判断好坏,谢谢大虾们!

网友A:
多谢!又知道一个网站!

网友B:
只是有部分IO管理键盘的。IO的主要功能还是参与触发电路。电脑上电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有部分IO管理键盘的。IO的主要功能还是参与触发电路。电脑上电用的

IO管很多接口,不单单上电

网友:
绝对可以啊。。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就算阻值正常你也不能说IO 是好的``相反如果无穷大了除了本身接口虚焊中间相连元器件``大多都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又知道一个网站!

啥意思啊?

网友:
不可以的的,

网友:
键盘鼠标口一般还有保险电阻呢,如果它烧断了,你想测试还有准头啊?

网友:
用手摸IO发烫的厉害就是坏了撒

网友:
乱说一通!能不能写个标准的帖子啊?

网友:
如果怀疑IO坏就换,因为你就当练手,你熟悉后换IO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