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没有声音维修

楼主(2010-11-24):
                                                                            华硕F83V没有声音
开机进系统,发现没有声音出来,在用耳塞有声音出来了,并且喇叭声音也出来了,怀疑是耳塞有问题,就拆机发现是被人修过的。耳塞是换过的,我就把耳塞给排除了。前手做的不太好,在耳塞旁边发现有很多元器件没有,怀疑是不是掉件,就到基地下了个图纸,看图1 我发现有掉的元器件是不要的【Q3702A,Q3702B.Q3703A,Q3703B],
  我沿着喇叭线路查到声卡芯片【ALC269Q-GR]的线路是直通的,说明喇叭到声卡的的线路是好的,
    那问题应该还在耳塞那里,我原先看他是换过的就没有去怀疑耳塞,我就在检查一下耳塞,耳塞的第4脚不插耳塞是对地导通的,插上就开路的。但是他这个耳塞是不插是开路的,插上是导通的,就可以肯定是他的问题了。
   马上找了一个换上,装起来进系统声音就已经出来了。耳塞也有声音。
     这次的虽然修好了,但是却因为我的马虎走了一个大弯路,也告诉我下次应该要吸取教训。
     写的不好,

网友:
搞这行当,细心很重要

网友:
已经可以了,细心不是一天培养出来的。

网友:
写的到是还好啦!!  只是你表达的不够清楚。耳塞??是插孔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忘记写这两个字了

网友:
也不是很复杂啦。。。。

网友:
细心些,按照原理去修,就可以了

网友:
搞维修笔记本还是要细心点的好

网友:
呵呵,一步步来了

网友:
我有几次声音没有没修出来     要努力

网友:
耳赛接口是第一怀疑对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知道是先怀疑耳塞接口,只是这个耳塞接口是已经被人换过的,所以没有在去怀疑他了

网友:
插耳塞有声音 喇叭没有声音有时候就是那个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首先应该考虑一下插孔的。

网友:
按照原理去修的 应该可以好的啊

网友:
声音这块还真的是要图纸一点点掰。。也是一个弱项,,学习

网友:
维修就怕走弯路.需要多加细心一点就好了.